(申请转正)HP4416S大面积进水维修实例。

楼主(2013-01-03):
注册好多次号了,电脑保存密码,我却忘记了!~~~在来一次!
本人是新手一枚!所说之处,有什么不对的不要喷哈!
申请转正!••••不过,本来是个练手的板子,给修好了!所以维修前的照片一张没照!
话不多说,纯手打!绝不是抄袭!

首先是,机器型号是HP4416S  AMD 的独显板子!客户说进水了,让后让客户留下了。客户走后,我先大概说下故障,接上可调电源,直接显示电流喂0.13.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店里一个伙计,打开键盘,和触摸板,让我们店的工程师(LM9期实地学院哦)看了下,直接就让那个伙计给装起来了!原来是机器大面积进水!直接放弃维修了!,,
     我呢,为了学习,就拿着练手了!想好好修修电路,拿出来主板以后,发现进水的的地方太多了,面积也太大了,有几个地方腐蚀都很严重,我都怀疑掉件了!我拿着这板子就想,算了反正是练手!!拿着主板先用洗板水给全清了一遍,抱着幻想试了下,故障依旧!先测量了一下,没有发现有那个电感短路,各个电感无电压,只有3V5V芯片旁边有个电感是0.8V,我忘记了是那个电感了,不是3 V5V的电感。然后,就开始着手维修,待机3V5V都没有出来,就查3V5V芯片的第16脚,发现电压只有5V,,然后就开始查+VBATR。。。

发现Q1009   123脚的电压是19V,但是5678脚没有输出,原来控制脚被抬高了,这个控制脚是低电平有效的,所以说是不正常的!好了,不想那么复杂,直接跳过,飞线,直接用线吧123脚飞到B140_SMA第二脚。翻过来再次测量,发现3V5V芯片的的主供电就正常了,但是还不不出3V5V。这时候细心的我发现了,在这块板子上3V5V的电感是触发后才有的,触发前的电压不在电感上面。

而是,3V在C667上面。。5V在C666上面。测量无电压。打下阻值,3V无异常。测到5V的电容C666上面的时候,发现C666是短路的!,然后在接可调电源的时候3V5V芯片还有点发热,但是不烫。算了,不在想了,直接先摘掉3V5V芯片,摘掉后发现,C666依然短路,话不多说,在摘C666。摘掉C666后在测板子,依旧短路!咋弄,先按修大短的方法试试看看,直接在主板上焊上两个线,连接可调电源。调到5V,控制电流!发现电流,是0.15,完了,电流太低,烧不出来!那算了,不烧了,换个思路在试试!

既然是+V5AL出的问题,那就找找后面吧!看看都那些东西在用这个电压!运气不错,这个板子上面,用这个电压的东西不是很多!我有了新发现。上图了

+5VAL是直接来到U1002上面的,没有经过别的东西!好吧,现在首先是先吧U1002给摘下来吧!下面在继续测量一下C666。发现不短了!呵呵,,,算是修复一个故障了!然后我就吧摘掉的3V5V芯片跟C666又装上,找找料板,把U1002给换上了!现在对比了一下手中的两块料板,看看刚开始因为腐蚀怀疑掉件的地方,发现,原来是空的啊,本来都没有东西,只不过腐蚀的焊盘都没有了!呵呵••••现在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直接成0.07了,正常了!现在我就轻轻的按了下开机键!触发了!哈哈•••••然后在装上CPU,内存。加电,看着电流的跳变,,,,感觉正常了!就在接上屏试了一下。看到电流跳变到2.1,我也就知道屏亮了!看到了那HP的LOGO!加班修到快8点,没白加班啊!也忘记照照片了!着急回家!回来后才想起来!不过最让我兴奋的是,本来抱着练手的目的,结果修好了一块主板!哈哈!~~~~~~~~版主,申请转正。有些掉件不符合,但是我却是没有想到照故障照片啊!出乎意料了!绝对手打,无任何抄袭!

新手一枚,说的不对的地方不要喷哈!
现在上一个修好后的图片。

请允许通过!

网友:
还好烧的不严重,维修过程很重要

网友:
修得不错,运气也好,要不然,就不止坏这么点东西了

网友:
别人放弃的板子 你修好了  很厉害
不过还好 问题就在51125入手后解决

网友:
楼主很犀利有大师风度

网友:
不知道直接把19V飞过去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修得很好啊,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飞过去不知道能不能充电的啊?就怕飞过去会出现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