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元件的位号怎么这么不好找啊!特别的乱有什么 ...
笔记本上的元件的位号怎么这么不好找啊!特别的乱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3-01-03):
笔记本
上的元件的位号怎么这么不好找啊!特别的乱有什么办法吗?
笔记本

网友:
在主板上,各元器件都会被白线筐筐住,数数元器件的个数:然后在找找白线筐内元器件标号,数一数,若是对应了,那就ok了 ,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
都有标号的 比如有一堆电阻电容,你不知道尾号,上面的有一个特大的白线框,在白线框角上会标有ABC....的符号,先找到这些标号就好找了。

网友:
看多了就好了 慢慢适应吧

网友:
有点位图,就轻松了,没有就慢慢找标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