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中的一个新发现

楼主(2013-01-03):
主板开机电路中的一个新发现Q65这个东东,在其它开机电路中很少见,不知Q65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个人觉得可以去掉,不知高手们如何看待!

网友:
钳位的吧,正常的机器那个用不上。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可以取掉,不用

网友:
应该是钳位二极管!

网友:
钳位二极管? 这是个什么东东,起什么作用

网友:
防静电,高电压和负电压都经过PQ6泄电

网友:
PQ6 这种我没遇到过

网友:
钳位二极管,限幅用的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高手就是高手,基础不行就是不行啊。顺便说一下,楼上头像真牛。

网友:
这个一般派不上用场的,去了也无妨

网友:
钳卫二极管   保护作用!

网友:
这个是钳位的,保护芯片,USB也有这种保护电路。

网友(点评):
谢谢高手解答,请问这个可以取掉吧,我看很多开机电路都没有

网友:
看你自己,去掉也无妨,呵呵,留着对芯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哈哈拆了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你才知道呀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技嘉的板子多

网友:
钳位二极管,保护做用,去掉应该下次有静电就会烧IO之类的,有钳位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