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开机报警

楼主(2013-01-03):
我有一台DELL INSPIRON N4050,开机电流上至1.2A然后掉至0.8A,屏有光但无显,同时机器连续报警8声,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有事报警有事不报。电流0、6几 是1.2V没有。你看看

网友:
这台机前段时间客户拿来说就有这种现象,但到我这里就好了,现在重复出现; 每次都会报警,电流一般停留在0.8A,偶尔会上到1.2A,然后再下来

网友:
方便的话,从写一下BIOS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个人估计。

网友:
做了北桥,不会报警了,电流只停在0.6A,屏无光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不是屏,你确定桥式好的么?我怀疑你桥没弄好,,,应该是显卡问题,不该动桥的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显卡里

网友:
遇到很多DELL机器报警的问题,有的是屏幕有的是内存。。我感觉很多都是外设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