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2停留在LOGO就不动了

楼主(2013-01-03):
联下电脑,一开机就显示LOGO的界面,遇到好几块了,换IO也一样,也刷了BIOS, 是945GC-M2的这板是不是有痛病啊?请教大家.

网友:
书上说这种情况,一般是由外设引起的,比如,鼠票、键盘,网卡,等。。。

网友:
当机时测下各模块电压,试换时钟芯片

网友:
拆声,网卡,串口,还不行90%就是南桥的事了

网友:
这种情况好头大,真不知道搞哪里

网友:
查一下外设,不行的话南桥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干桥,修过两个

网友:
换南桥或者加焊下 拆串口芯片啊

网友:
这个如果测试卡跑码挡38 39 3E等等的话,就可以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