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的Q2000换屏问题

楼主(2013-01-03):
各位师傅好,本人是小白,有些水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神舟的Q2000笔记本,是14寸的,是否随便按个14寸的屏上去就行了?那些接口有要求吗

网友:
把屏拆下来看型号啊,

网友A:
兄弟,这个也有点太。。。。。。。。

网友:
这款应该是 133LCD屏吧,最好拆开看看

网友:
LZ是玩家,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也有点太。。。。。。。。

  可以说是白纸一张

网友:
神州的屏最不好换了 我换过一款屏和A壳连在一起的 换了2个多小时 老难换了

网友:
楼主也太白了点,打开看屏型号根据屏型号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