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系统如何安装?

楼主(2013-01-03):
       从国外购置一苹果笔记本电脑。系统安装软件从哪里下载?如何安装?如果用windows系统,如何安装?

网友:
..先安装 苹果系统 里面有个bootcamp  分出windows的分区 就可以装了  这个windows最好是轻装的

网友:
先安装 苹果系统 里面有个bootcamp  分出windows的分区 就可以装了  这个windows是要用原版安装的..

网友:
可以考虑双系统,如果不喜欢用苹果的系统,你可以直接安装WIN7。

网友:
百度一下,很多教程的

网友:
还是直接百度吧 很多教程的 其实苹果自己的系统用着也可以的

网友(2014-05-21):
苹果系统下可以安装win7或XP系统 第二系统需要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