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不触发

楼主(2013-01-03):
宏基4750g 不触发 待机正常 复位有 按开关0.02变成0。01 求助
不触发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呀

网友:
下个图纸,查找一下后级电路看是那里短了

网友:
下个图纸按照时序修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rn2104和c2104 之间断线了

网友:
你这样提问题也太随便了吧,条件什么都没说,就直接说断线..发帖最主要的是过程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刷BIOS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