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13-01-03):
    笔记本电脑,用了3年。突然黑屏,是不是液晶屏灯管坏了?

网友:
黑屏
还是暗屏,暗屏一般都灯管,高压条等

网友:
看看高压条吧!

网友:
是不是不开机了哟,先接个外接看看嘛

网友:
黑屏问题多着

网友:
在屏的线路板上的一个供电保险电阻睇下有无烧。

网友:
灯管,高压条都有可能。

网友:
你先外切个显示器试试,如果不行,或者显卡怀掉了?

网友:
现象都没描述清楚,比如开机黑屏有没有声音,再如外接能否显,等等,如果像这样描述见意送维修同,别人给不了答案

网友:
能正常开机,接一显示器亮不,不亮就是显卡和屏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也可能是显卡,什么机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