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如何安装

楼主(2013-01-03):
电脑系统如何安装

网友:
让电脑把光盘吃了,或者电脑愿意让优盘插

网友:
可以用光盘 U盘 做个启动盘 拷个镜像

网友:
可以随便弄个GHO系统,网上有下载的,教程也有,多得很

网友:
光盘、U盘都可以,条件是这个盘是个启动盘;这个盘或别的盘上要有系统镜像文件。还得你会用它。

网友:
方法有很多,细节性问题比较多,可以先到网上看一下系统安装教程,有什么问题在来问。

网友:
首先把GHO光盘放到光驱里,设置电脑光盘启动,读取光盘的时候选择将系统按照到第一分区!

网友:
可以买个系统盘也可以用u盘装,这个直接百度就可以

网友:
用u盘装系统盘虽然网上有教程,但通俗易懂的太少,还是不会。

网友(2013-02-10):
慢慢学,真的什么电脑都能装好系统也不太容易,因为具体的东西有点多。

网友:
买个光盘自动安装

网友:
上网搜一下有很多详细的教程

网友:
买个光盘,自己装。傻瓜型的很简单的

网友:
多的数不清了

网友:
百度一下 看完基本就会了

网友:
是不是骗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