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3-01-03):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联想G460,待机0.012,无法触发。拆机,把COMS电池放了下电,待机0.005,上电可以开机了,以为好了,然后装机,装完后待机又0.012了,可以触发,电流上到1.4的时候不动了,屏不亮。排查了一下,最后发现只要插上键盘待机就是0.012,然后触发屏不亮,不按键盘待机就是0.005,然后开机一切正常。请问这个机器待机正常应该是多少?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键盘试下撒

网友:
没有一样的键盘代换,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都正常,EC和南桥的BIOS都刷过了,还是老样子,各位高手救命啊!

网友:
是接上键盘阻止正常还是不接?  按着情况  换键盘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