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 自动断电

楼主(2013-01-03):
客户抱来一台Compaq 515 笔记本 故障是开机不显示,键盘上的一个灯一闪一闪的,怀疑是北桥问题,把北桥拆下来重新植株下,弄好后,上电可以显示了,但是一插屏,刚显示就断电了,外接也是一样,求救啊。。。哪位高手知道的指教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A:
看裸板是否正常,看是否是接了什么东西再掉,如果不是,一般都是温控

网友B:
裸板点也这样啊,

网友:
外接的时候到了WindosXP 就断电 接屏的时候 一显示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点也这样啊,

外接的时候到了WindosXP 就断电 接屏的时候 一显示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裸板是否正常,看是否是接了什么东西再掉,如果不是,一般都是温控

外接的时候到了WindosXP 就断电 接屏的时候 一显示就断电

网友:
修好了,回一个贴吧

网友:
查一下外设

网友:
楼主集显吗?是的话再加焊下北桥

网友:
干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