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大神们请进了,有急事

楼主(2013-01-03):
插上显示器电源有时候显示器有一定机率显示,不关也没事,但如果用显示器上的电源开关,关掉在开,显示器就不亮,灯也亮绿灯,但不是灯管的事,如果把显示器电源线拔掉来回插几次有一定机率显示,大神们帮我看下这是驱动板的事吗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电容不良,还有插座虚焊一步步排除

网友:
不亮的时候 用电筒照下有没图像 有的话 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所在了,我贴子上说过了不是灯管的事

你说不关灯管事  没说不关高压事吧

网友:
这种问题和我修过的长城,清华同方的问题有点像,刷一下MCU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