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这个如何能够解决,就是出现绿色橙色红色怎么解决

楼主(2013-01-03):
各位高手这个如何能够解决,就是出现绿色橙色红色···

网友A:
先用MHDD处理一下,不行就跑校准。

网友:
高手,怎么跑校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MHDD处理一下,不行就跑校准。

跑校准怎么用指令回写appata

网友:
跑校准 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行 一般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MHDD处理一下,不行就跑校准。

大哥,,,这个跑校准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