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2263wl自动断电

楼主(2013-01-03):
开机后一段时间自动断电,屏黑,灯灭,有时自动重新开机,有时就一直没反应,拔掉电源等几分钟插上就又好了。本人觉得是电源板的问题,就是没有这种通用板,是LED的。高手请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3-1-16 11:08):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是驱动板的原因。有时黑屏之后会白屏,断电过一会儿就又恢复了,这种故障不经常出现。

网友:
这种故障先将电源板的滤波电容更换试试。

网友:
按键拔掉看会不会 拔掉可以了换按钮

网友:
应该是按键开关引起的,换开关

网友:
这种情况开关的可能性非常大,拔掉开关线试试

网友:
没电容鼓包和明显的短路和烧坏痕迹就重点查找按键板~

网友:
再顶起来,看有没有高人了。没有满意回复只好换驱动板了,这个屏用不了通用板,只能刷程序,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