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01HM,通断市电开机时:有声音黑屏,要等一会儿,屏幕才亮起来。

楼主(2013-01-03):
如果用遥控开机:偶尔屏幕会亮一下就暗了,多数情况是电源指示灯在闪,三无。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拆开机器看你会惊奇的发现电容爆了

网友:
非常感谢风云郁しovё 师傅指点。会有这么美的事情啊。它是典型的难开机现象。5V电源不良的可能性极大吧?

网友:
拆机,换10多个电容 ,收280就是了。

网友:
8M19机芯的,把散热片下的电容全换就OK。

网友:
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