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波?

楼主(2013-01-03):
先上图:

故障现象:整屏有点状雪花。
已排除 干扰和VGA线 问题!
请问各位大大,哪些问题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可以先更换屏线试试。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把驱动板的滤波电容全换掉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换完屏线还是不行的话就给屏线加个滤波

网友:
我今天就碰到过一台,也是杂波,插拔下屏线好的,不行吧解码芯片上的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也只能插屏线换电容了!

网友:
驱动板晶振不良的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