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举升压的15V的么?

楼主(2013-01-03):
15V是怎么升压得到的么?不是很明白。请懂得回复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PC114 和PC115

网友:
DL3来自待机3V的G极,,,这个才是重点,3V待机没有正常工作,将不会有15V

网友:
我问的是升压流程。DL3是一个方波。0到3V的驱动波。如何升压到15V的过程。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网友:
就没有懂得么》??

网友:
呵呵我飞飞哥哥

网友:
这个很简单脉冲方波对电容充放电与电容另一端的电压叠加就升压了

网友:
就是一个倍压电路啊,具体原理我忘记了,不外乎电容冲放电,电压是升高了,电流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