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L30A有时不亮

楼主(2013-01-03):
机器好的时候开机进系统怎么搞都没问题,关机后立马开机就不亮了,不亮时待机都是正常的,待机时RT8206A VIN,LDOREF EN1
EN2都有,但是按下开关时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没了这时EN1,EN2本来是3.3的瞬间只有1.8左右,3V,5V也会降低,IO,RT8206A也换过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下载分了好可怜啊

LK本本 -10 我给你分,叫你灌水

网友:
没下载分了好可怜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小短路呢??

网友:
感觉应该是旁边的小零件坏了...

网友:
应该是待机芯片有问题,有次没焊好,3、5V的电压开机了会被拉低,也是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