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iniPro Programmer 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的

楼主(2013-01-03):
谁有MiniPro Programmer  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编程器的软件

网友:
你这个是TL866编程器的软件哦

网友:
这个也需要方法?太简单了。和软件无关。

网友:
这个软件很好用啊。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说出来啊。

网友:
这编程器蛮简单的,我就是用的这编程器,编程时只要选对芯片型号就OK

网友:
网上有,百度下

网友:
这编程器贵不?  我别的工具都用了 就差了这个

网友:
这个编程器,应该是200~300价位之间,最具性价比的编程器了。
估计这个编程器2012年出货量有五位数。

网友A:
MiniPro Programmer教程

1.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0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Pro Programmer教程

阅读权限太高了吧  能低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