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 声音问题

楼主(2013-01-03):
这两天接修一台HP6530B机器 症状是有时声音不正常, 像以前单放机电量低拖带时感觉, 系统换了好几个版本,WIN7 ,XP,都试过,官方驱动也更新过, 外接音箱也是一样, 换USB声卡也不能解决, 各位大侠看看问题能出在哪里, 会是南桥么?
win7

网友:
不像南桥,什么声卡芯片啊?

网友:
大概是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换USB声卡也不行呢, 和声卡芯片有关系么

网友:
怎么看不到懂啊

网友:
声音的传播是波形的,把与之连接的电解电容换了,

网友:
6楼真高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