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高压板后级短路

楼主(2013-01-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不显示,通电一看指示灯不亮,开始怀疑是电源板问题,加上这几天又下雨的,所以就更加怀疑了,忘记了是什么牌子的板了,第一次发帖如有说不好请不要喷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4606的板子,牌子应该是2 3线的杂牌机器~

一看就是冠捷代工的,说这个质量差也可以,但确定用这板的不会是杂牌子
联想高压板确实不怎么滴.但是,驱动板还是不错滴.我家的显示器联想的06年06月左右的.期间换了一个电源板70.驱动板还不错耐用.
联想有的就这做工呀?

网友:
冠捷代工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看板子都能看出什么品牌

用4606方案的基本都是2 3线,清华同方,HKC之类的

网友:
没你接触得多,我就是这2周接触的

网友B:
看的不太明白,也没有标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的不太明白,也没有标注

第一次发帖没什么经验,希望谅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帖没什么经验,希望谅解

可以理解,希望下次发帖时要想全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希望下次发帖时要想全面了

嗯,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我现在 怕修显示器了  高压啊 烧得啪啪响

网友(点评):
这点高压算什么?CRT的那才算高压

网友:
哪两个管子短路?

网友:
明明是AOC的电源板,怎么变成杂牌机了。

网友:
看图上管子应该是4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