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怪问题,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3-01-03):
     客户一台优派的VG2021m液晶,拿来是点不亮,拆机看电容爆了,换之,点亮给客户.两天后又回来了,客户说要黑屏,
点一天,没发现问题,又给客户.过一天又回来了,说还是要黑屏,怪了,接自己的电脑上用,果然,有时有黑屏,不过很奇怪,
在电脑一般画面都不会有问题,只要是玩游戏满屏时就会黑屏,只黑一两秒又显示,再黑再显......指示灯长亮,怀疑是电源
板电容有问题,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无语了......
      今天又来一台优派的VA1716w液晶,故障与上一台是一样的,拆机看电源板无电容爆,换了也不行,只要是满屏玩游戏,
问题马上就会出现,退出满屏就正常,不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自己黑掉再亮起来,查查按键。

网友:
不好查呀,换高压看看吧。之前遇到这情况,驱动板 电源板都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
指示灯长亮黑屏重点排查灯管高压板,不嫌麻烦把灯管拆出来看看,没问题了就直接加高压板烤鸡~

网友:
冬天更应注意排除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