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oc 啥信号啊! 菜鸟实在不懂 ,忘师傅请教

楼主(2013-01-03):
就是手头有块ASUS  M2N-MX主板  开机15秒掉电  USB过流保护、 我就是搞不懂USB#oc是USB的供电电压  还说说USB信号到南桥的           现在都搞晕啦。   师傅指点迷津吧  、

网友:
USB#OC就是过流保护作用的,经过分压之后的电压值送给南桥。查下两个分压电阻和USB相关电路

有点明白了

网友:
哇塞、  就是USBVDD 经过2个排阻分压得到的 3.3 高电平 然后到南桥芯片吗。

网友:
跑线路是跑  usb VDD往南桥?

网友:
经过分压之后的电压值送给南桥  那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USB#OC

网友A:
以前在百度的时候搜到一种解决15秒问题的   CHASSIS跳线帽子去掉   在码跑38的时候安上   也解决过一次

网友:
这个是华硕主板的通病之一,迅维一搜一大把

网友:
华硕做的细致,如果插错USB定义的话,会烧USB接口边上的保护管免得直接烧桥。算一线大厂跟杂牌的区别

网友B:
over current   过流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ver current   过流  了

知道 、啦 USB过流15秒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百度的时候搜到一种解决15秒问题的   CHASSIS跳线帽子去掉   在码跑38的时候安上   也解决过一次

我这个板 电压 信号 都是正常的  就是USB过流保护 15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知道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USB#OC是信号还是电压

给南桥的信号,有3.3V上拉

网友:
是5V经过电阻成3.3到南桥

网友:
这是一个过流检测信号,信号也有电压值的,当这个信号电压低于某个值时南桥认为USB有短路存在,所以提示错误不让你开机。

网友:
USB 的过电流检测,检测到了短路,就会这样提示,查OC的分压电阻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信号没电压.........汗...

网友:
楼上的亲门说的很对了。

网友(2015-11-16):
要是检测电压没问题就看下USB接口 有没有问题,

网友:
oc over current 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