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板号 LA-3541P内接不显原来是BIOS问题

楼主(2013-01-03):
今天早上接到同行拿来的DELL1425 故障时外即可显内接不显,拆机换屏测试了,又把屏拿到别的机器测试后。按经验加焊了显卡,无果但是测试了几次发现有一次亮了一位加焊的不好。没话说叫小弟拆了重做。做完还是一个鸟样。
这时候才想起来要刷BIOS
蛋疼蛋疼

网友:
BIOS也上传了

网友:
少见的问题 呵呵

网友:
外接不显BIOS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CQ40的机器也是如此。呵呵

网友:
实在没招了我也会刷下BIOS,不过最好要有好的,不然弯路走的更多,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吗? BIOS 有问题怎么会导致内接不显呢,有点不可想像

网友:
HP CQ40  AMD的很多都是这样子  加了北桥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直接刷BIOS  亮机

网友:
都正常的啊

网友:
為何是bios,可有根據,還是用猜的

网友:
很难想到和BIOS有关心,一般都干显卡,显存,周边电路等,不过是电流跳变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是不是因為bios內,包含vga 程序,當bios內vga程序異常時,重刷bios才ok,是嗎?

网友:
还没碰到过BIOS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