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重启,蓝屏的主板,大家一般怎么修呢?

楼主(2013-01-03):
现在二手主板越来越便宜了。 945,P31啥的五十就能买块。 940的七八十也能买块。 维修收费也越来越低。不亮主板维修还好些,反正也只花个十分二十分时间就能搞定。 可就怕死机,重启,蓝屏的主板。修吧,时间花太多了,一不小心一两个小时就搭进去了,还不一定搞定。 不修吧,客户还不想换板。你不修,他就跑别家去了,也挺可惜。 蚂蚁再小也是肉呀。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比如我今天就遇到一个不定时死机,重启的电脑。 换内存,显卡,硬盘,主板,电原,都没解决,最后换CPU好了。 5000+的U,自己没有,调货80。一起收客户一百,赚了二十块,花了三个多小时。也不知道这是算赚呢还是算赔

网友:
我修一台机也是,i的u,用了5小时,那机器也是自动重启,最后也是换u才好,测试过程所有东西除了主板都换过了。。。最后换u好,cd2.8g的单核u

网友:
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次了,也是换换CPU好.。进系统蓝屏,代码不一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好修的

网友:
每天遇到这样的问题·能疯··一般蓝屏·重启·时好时坏的·我都建议换配件·不修·哈哈

网友:
活多了可以选,不多就不说了,什么都作

网友:
以后就早点换U

网友:
掌握经验了,就好办了。
活多了就选着修。活少的话就研究研究,下次碰见就节省时间了。

网友:
以现在的白菜维修价格,这样的问题若简单测量无明显异常处,最明智的就是直接更换。

网友:
现在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客户我肯定会修的,如果从别家没修的电脑,就算赔钱我也要修好,这样就能有人脉。

网友:
这事怎么说呢,没有亏与不亏,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不能修就换呗,生意忙就让换,不换拉倒,不忙就慢慢弄,就当学习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直接换了,只要你能跟客户沟通好,现在的顾客大多愿意换主板的。换下来的主板你再自己慢慢修好用。

网友:
值得学习,多多指教哦

网友:
和你一样排除法了,不过我会先排除CPU和主板

网友:
没办法呀。 电子 行业萎缩。  主要价格透明化了, 不好要价了

网友:
一般都是排除法,不过我会先排除CPU和主板

网友:
修好 修不好  也 得接   肯定不能让他 拿别处去

网友:
100换U  要是我 直接不做得了。。20快。。。吃顿饭都不够啊

网友:
呵呵,是啊,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