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945芯片组不能开机

楼主(2013-01-03):
   今天接修一台主机,技嘉845芯片组,通电按开机键cpu风扇转开不了机。拆开机箱发现cpu散热片非常脏,先清灰再上诊断卡并用万用表测一下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接上电源按开机键诊断卡跑到5444定住。说明cpu已经跑完没有跑内存,将其内存取下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再装回。接电源测试,还是一样。找来一个好的DDR2内存装上,上电测试诊断卡跑到7A79显示了开机完成。装机,拷机。ok

网友:
真是大虾啊,诊断卡真是记不住代码表示多少,求指导

网友:
现在都是这样修了,以前没诊断卡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拔了内存开机,能报警说明CPU、主板正常,接下来就是测内存、显卡,不能报警就是主板问题,送去给同行修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