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独显的开机不显

楼主(2013-01-03):
问题:HP G4 R13独显的机子开机不显。
分析:
     1.开机电流跑到1.08a.(电流来回跑0.7----0.89---1.08---0.98---0.7)
     2. 回焊显卡BGA也是一样.
     3.主板BIOS 和EC BIOS都刷过,问题一样.电流一样来回跑.
       4.测量PL26位置电压才0.4V,我取掉电感后,一边有3.3V,不知道这里的电压是多少V.信号是:+VCC_GFX
请高手指教一下,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HP G4 R13的图纸供上,请高手指教.

惠普G4 R13_UMA-DIS.pdf

网友:
看来显卡供是不正常啦

网友:
听说I3的单芯片的CPU,容易坏。

网友:
下雪了,冷啊,论坛也冷啊,没人关注。顶一下

网友:
G4 R13 独显BIOS??????

网友:
那信号是显卡供电,应该是1.几V,会不会是显卡拉低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