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看到BIOS画面过一会掉电(笔记本台式机通用方法)限此问题

楼主(2013-01-03):
http://t2.qpic.cn/mblogpic/6400789105a9f433e198/2000

华硕开机看到BIOS画面过一会掉电(笔记本台式机通用方法)限此问题:
客户拿一个机器来,说开不来机,然后我测了一下,电源没有电压,然后换个电源亮了,然后就看到BIOS画面过一会就掉电(有些机器不掉点,但是维持BIOS画面不动),如图:

http://t2.qpic.cn/mblogpic/e9cd3248fafce688863c/2000

然后我先擦内存,不行,刷一个BIOS,不行,这是我坐着抽一根烟,仔细想想,灵光一闪,以前我修过类似问题的笔记本,然后到前面两个USB插口(之前有看过,不过都是灰堵住了看不见),有一个坏了,对地短路,然后将铜片往上调,让他不要对地,然胡果然好了。维修到此为止。
http://t2.qpic.cn/mblogpic/6b27c53aa3641e485be8/2000

网友:
哦?今天接手个X81S,正要刷BIOS,挡LOGO的,楼主说的BIOS画面是开机画面还是进BIOS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