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罕见的一个小毛病。至今未解决。。。期待高手。。

楼主(2013-01-03):
插上电源——开机——启动——在出现欢迎界面之前,跳出一个“正在准备网络连接”——1、2、3,掉电,黑屏了

很小的一个问题,真的。。一点也不复杂。求各种解释。。。说实话,玩了这么久的电脑,还是第一次知道在欢迎界面出来之前还有一个“正在准备网络连接”【或出现“资源不足,无法创建”】。。。

如此反复数次,成功开机。重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冷启动的时候会这样。。

PS:不是系统故障。XP系统。开机时从U盘启动PE时也是如此,一到马上要出现“欢迎使用”的时候就掉电。。在选择启动系统时停留一个小时也不会掉电,但一进系统到了那个环节保证掉电。。。

求各种高手各种猜测。。。。。。。。。应该是硬件问题,电源问题是首选。

补充内容 (2013-1-5 09:31):
现在这个网络连接不跳出来了,跳出一个淡蓝色的界面,然后就一下子掉电了。现估计肯定是硬件问题了。继续求解释。。。

网友A:
内存问题,如果是amd的u,也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的事也可能是硬盘的事啊

网友C:
是不是网卡的芯片的问题,网卡芯片有一个远程开机的作用,在关机作用下也可以开机。

网友D:
清除cmos,或拿个硬盘ghost个系统放在这台机子上试试、

网友(点评):
U盘冷启动PE也是如此,肯定不是系统问题。cmos我也清除过了。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先刷bios吧,楼主搞好了的话。回个贴吧

网友F:
我觉得先把网卡取下来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问题,如果是amd的u,也可能是u的问题。。。

内存问题被我排除了,换了跟行货内存测试还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的事也可能是硬盘的事啊

我现在就是在找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网卡的芯片的问题,网卡芯片有一个远程开机的作用,在关机作用下也可以开机。

在关机作用下也可以开机,,,求解释。

网友:
我会试试的。谢谢!

网友G:
CPU换过吗?楼主是台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除cmos,或拿个硬盘ghost个系统放在这台机子上试试、

U盘冷启动PE也是如此,肯定不是系统问题。cmos我也清除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你的意见

下次我会试一下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先刷bios吧,楼主搞好了的话。回个贴吧

我这主板 08年的 联想主板,估计没有BIOS了。搞定了肯定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先把网卡取下来 看一下

下次我试试,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CPU换过吗?楼主是台机还是笔记本?

台机,,CPU。。。我这还没换过。有机会试试。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台机,,CPU。。。我这还没换过。有机会试试。谢谢!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是和机器本身的温度有关系。感觉先从CPU和显卡入手。你的显卡是独显还是集成的?

网友:
独立网卡直接拔掉 集成网卡在BIOS中屏蔽掉试试

网友J:
网卡芯片有一个远程开机的作用,在关机作用下也可以开机?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网卡的芯片的问题,网卡芯片有一个远程开机的作用,在关机作用下也可以开机。

我也觉得网卡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远程开机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是和机器本身的温度有关系。感觉先从CPU和显卡入手。你的显卡是独显还是集成的?

我这温度都比较正常,都是在几度到十几度,包括CPU在内,主板,硬盘,都是这个温度。因为现在是冬天嘛。,,,夏天的时候温度也不高的。集显,联想原装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网卡芯片有一个远程开机的作用,在关机作用下也可以开机?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我也没看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这温度都比较正常,都是在几度到十几度,包括CPU在内,主板,硬盘,都是这个温度。因为现在是冬天嘛。, ...

我说的温度问题,不是指温度过高,而是机器刚开某个芯片不良了温度过低不能正常工作。你开一段时间,温度上来了,这个芯片就能正常工作了。只是个思路,仅当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温度问题,不是指温度过高,而是机器刚开某个芯片不良了温度过低不能正常工作。你开一段时间,温度 ...

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
换个网卡试一试

网友:
感觉是电源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源有没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某个供电元件的热稳定性问题;这样的软故障比较难查哦

网友K: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和你说的佷相似的问题,一个客户的DELL笔记本系统坏了,开不了机,拿过来叫重装系统。进PE后不到十秒就停电了。不 进PE,就没有事,直接进U盘菜单里的GHOST就不停电了。等装号系统后,再进PE就没事了。不过拿个客户的系统用不了机天又不行了。(用的好好的,关机睡觉,起来就开不了啊。)这是拿个客户说的。

网友(点评):
如果搞定了的话,麻烦给我回下,让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和你说的佷相似的问题,一个客户的DELL笔记本系统坏了,开不了机,拿过来叫重装系统。进PE ...

我也是修电脑的,应该不是系统问题,我这只要开不出来,不管用什么系统,PE,XP,WIN7,全部掉。。如果能开出来什么系统都能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内存问题,如果是amd的u,也可能是u的问题。。。

英特尔U,内存试过原装的,还是不行。

网友:
我觉得  应该是   io  和 网卡 优先考虑。

网友M:
BISO禁用网卡看看,以前看维修说有网卡或者USB坏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我也觉得网卡嫌疑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BISO禁用网卡看看,以前看维修说有网卡或者USB坏导致开机掉电。

板载网卡已禁用,无效啊。。。

网友:
电源不行,换一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
新手,涨涨见识

网友:
我电脑到欢迎界面蓝屏死机,然后重装系统结果用了9年的硬盘报废了

网友:
这种帖子还发个毛线啊  把能换的都换了不行再出来说事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我想问下,电脑哪个部分不能换?、照你的意思,坏了就把所有的零件都换了,那还有修电脑的什么事?

网友:
用排除法试下.应该可以排除问题的件出来把..

网友:
这位大哥,我想问下,电脑哪个部分不能换?、照你的意思,坏了就把所有的零件都换了,那还有修电脑的什么事?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解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故障,在启动WINDOWS初期阶段就是先检测硬件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网卡芯片有一个远程开机的作用,在关机作用下也可以开机?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相当于远程唤醒吧 我认为

网友:
我也感觉网卡芯片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感觉bios 问题  进logo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哦,有的显卡安全模式能进,正常进就出问题

网友:
是台式机,很有可是散热问题

网友(2013-02-09):
内存问题,如果是amd的u,也可能是u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6475-1-7.html

网友:
有的网卡具有远程开机功能,可以通过IP地址对具有此功能的机器进行远程网络开机。启用此功能一般需要额外加一条红黑绿的3芯线,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如果有条件的话,换块主板看看!个人认为主板、网卡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脑子有问题.

网友:
靠。。还没解决啊,我在等最终的解决办法

网友:
都换过了还不行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不插网线呢???

网友:
首先考虑 网卡问题 是不是芯片漏电

网友:
通电 看网卡芯片热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