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蓝屏等故障

楼主(2013-01-03):
客户反映经常蓝屏,测硬盘坏道大篇,换新硬盘后,客户拿过来说还是经常蓝屏,果然,进系统很慢,有时还检测不到硬盘,进系统一会又蓝屏,现在系统损坏,尽然装系统也死机了,没有这种SATA硬盘座,看外观也没关题,请高手指导

补充内容 (2013-1-4 19:22):
硬盘当然换过N个,新旧都有,SIS的芯片组

补充内容 (2013-1-5 09:50):
原机160G硬盘,我换过250和320的都不行

网友:
主板有没有修过?

网友:
没有修过,补充一下,有时候检测一个硬盘只有几十M,像数据线路有问题

网友:
你先打一下硬盘的对地阻止

网友:
北桥是不是SIS的

网友:
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换之前 他原先硬盘的不好,基本换一个硬盘就可以了 或者你拿的硬盘不太好哦 在换个看看说不准就可以了 或者BIOS里面设置问题

网友:
新硬盘有坏道么,楼主还是先排外设,缺点没问题的话可以看看CPU供电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了,然后客户老是硬关机把硬盘也搞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另外这芯片组有的不支持大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