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上电跑20修复

楼主(2013-01-03):
惠普MCP61PM-HM

单桥,NV桥

上电跑02--50--20挡住,

看到这样的代码,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BIOS或是桥有问题了,决定先刷一下BIOS,
得,还是先测一下全板电压吧,
内存1.8v,桥1.54v,CPU1.3v,供电正常,
果断刷BIOS,结果还是02--50--20,
心想既然刷BIOS不管用,那肯定就是桥虚焊了,因为是单桥的板嘛,而且是NV得桥,80%都是桥的问题,
毫不犹豫讲主板送上BGA,几分钟后,从BGA上取下,带着胸有成竹的心态加电一看,还是TMD  02--50--20,这下没底气了,最害怕的故障就是这种跑码不正常且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故障,结果还是碰上了,
碰上了就慢慢修呗,取下CPU,放上假负载,测CPU时钟,复位、PG都正常啊,
实在是没头绪了,以前也碰到过不少这样的板,有很多都是换IO好的,这次再试试,换IO,结果再次令我失望。

突然想到或许是桥的工作条件不正常,或是PCI复位等条件不正常导致的吧,立刻行动,
首先测的是跳线帽的电压,结果一下命中,跳线帽的电压竟然是1.9V,断电,再测,3.0V,也不正常啊,应该是3.3V啊,上电再测,又成1.9V了。
开机状态下为1.9V,待机状态下3.0V,怎么回事呢,有两种可能,坏的可能是桥被我焊短路,好的可能是桥没坏,或许是供电带不动负载。先朝好的方面进展,跑COMS 电路,查供电来源,看是否有性能不良的元件。发现跳线的第一针与旁边的一个102的电阻相连,

测量发现电阻与跳线链接的一端为3.0V,另一端为3.3V,于是决定更换此电阻,拿起风枪,吹下电阻,发现与跳线相连的一端焊盘上有腐蚀的迹象,于是我想清理一下焊盘,结果,用酒精一刷,焊盘竟然掉下来了

这下我敢肯定了,故障肯定就是此处导致。测量了102的电阻阻值正常后,刮开焊盘前面的敷铜线,将102的电阻再次焊上,

奇迹出现了,测量电压正常了,两端都是3.3V,跳线上也是3.3v,上电后也不再是1.9v,
上电,跑码顺利

一路跑码到显示惠普LOGO,之后出现提示COMS错误,按F1.....
进BIOS将软驱关闭,至此,此板故障修复,打电话让客户来取。

下午,客户来了,我点亮主板让客户看了一下,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客户说;能不能帮我设置一下,开机时不按F1啊,
客户的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不对啊,我明明已经设置过了啊,设置没保存住啊
于是我拔掉电源,测了一下跳线上得电压,晕,1V,又测了一下电池,2.9V,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仔细一看,卡电池的铁扣没卡好,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

取下电池,弄好卡子,在装上电池,

测量跳线电压正常,上电,进BIOS设置,断电再加电,
OK,一切正常,交给客户,收钱,人走

结论:102电阻焊盘腐蚀导致上电跑02--50--20
           电池扣变形导致coms不保存

网友A:
楼主这帖没搞明白~貌似想说桥信号不通,拆了个电阻恢复???

网友B:
什么意思?CMOS放电好了?

网友C:
电池没看懂,,CMOS跳线那多了个102电阻!!!楼主是新年给大家发个。来找茬的图吧。。。

网友D:
貌似电阻断线  楼主还是开发美女找茬吧

网友E:
是不是RTCRST脚位电阻不良导致桥CMOS电路数据错误?猜的

网友F:
怎么修的也没文字说明啊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没编辑完,误点了发表  呵呵

网友:
不过像这样的问题真的很少出现啊

网友:
这种问题出现的太少了!呵呵,要是我应该就放弃了!

网友:
我今天刚把一块华硕跑20还回去了! 最怕这样的  原来桥供电不够还会有这种情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修的也没文字说明啊

不好意思  刚才没编辑完,误点了发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帖没搞明白~貌似想说桥信号不通,拆了个电阻恢复???

不好意思  刚才没编辑完,误点了发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CMOS放电好了?

不好意思  刚才没编辑完,误点了发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看懂,,CMOS跳线那多了个102电阻!!!楼主是新年给大家发个。来找茬的图吧。。。

不好意思  刚才没编辑完,误点了发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电阻断线  楼主还是开发美女找茬吧

不好意思  刚才没编辑完,误点了发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RTCRST脚位电阻不良导致桥CMOS电路数据错误?猜的

不好意思  刚才没编辑完,误点了发表  呵呵

网友:
一般是保存不了时间我们这里就跟客户说 主板漏电 修不了

网友:
这样的方法 受教了!   谢谢分享详细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