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山寨液晶显示器,杯具了。。

楼主(2013-01-03):
前几天一朋友拿来一台山寨液晶显示器,15寸的。
故障现像:开机或已开机时热插拨VGA线,屏幕只闪一下就暗掉。
因为没修过显示器,不太懂,拆开看驱动板,哪里虚就哪里加焊。。高压板连驱动板的线,有条烧断了,接上。
无意中发现,屏幕本身是有显示的,只是灯管不亮,窃喜。。。拉出灯管,拆下高压板研究,搞半天还是一样,准备淘宝个灯管和高压板来换上,当下准备装回原样。。然后这时候悲剧发生了,不小心锣丝刀碰到驱动板,火花出现,。。然后屏幕彻底无显示了,看了下驱动板是乐华 RM3501C 芯片是:RTD2013B 停产了。
淘宝有通用板,可以换,但问过后发现。。这蛋疼的液晶板没有可用的驱动。。。屏线是30+45的排线。液晶板是松下 EDTCF02QEF     1999年产,真够老的。。最高1024*768

补充内容 (2013-2-3 18:26):
今天网购了一块B.RTMC7B的板子2033V芯片,装上白屏,杯具。。。看来这块液晶板只能扔了?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15 LCD 4灯管二手日货市价150元,效果倍棒!您这修理起来成本超70,果断换机!废品还值个几十!

网友A:
这个我也知道,。。。只是好可惜呀。还想把这液晶板装卫生间马桶对面呢,坐上面边看苍老师表演一边撸水管,多舒服啊?

网友:
15的……咱都不拆了……直接加钱换个19的、

网友:
楼主在维修过程中要小心

网友B:
那是2013B的驱动板,接口是30+45TTL接口的,以前比较常见.
现在可以找2033V的驱动板,也许可以驱动它.

网友:
真的是杯具了,收个旧的也就50块钱。我现在一般都不收19寸以下的。根本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2013B的驱动板,接口是30+45TTL接口的,以前比较常见.
现在可以找2033V的驱动板,也许可以驱动它.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没有液晶的驱动啊。。。这个液晶板是99年松下产的,太老了,百度半天都找不到信息。问人也没有适配的驱动。

网友C:
用乐华RTMC7B的板。

网友:
很普通呀,怎么会说没有驱动呢,写程序不能只看屏幕型号的,通用板的很多都是对分辨率就可以的,如果你有这板子我可以提供程序给你

网友:
恭喜,从这次茫然中你领悟了人生

网友:
干我们维修这一行就要胆大心细,不可马虎大意,不然后果是严重的。

网友:
不可马虎大意,不然后果是严重的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叫客人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乐华RTMC7B的板。

刚X宝网购了块乐华RTMC7B
...希望有用..多谢指点.

网友:
这么老的显示器,你修下来,看合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知道,。。。只是好可惜呀。还想把这液晶板装卫生间马桶对面呢,坐上面边看苍老师表演一边撸水管 ...

楼主你也太那个了吧,苍老师的教学片你都好意思用15的小显示器看?怎么也不得安一个42的大液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