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拨110v开关电源损坏的故障修理

楼主(2013-01-03):
刚接手了一个电源,被主人误拨开关接电导致不工作,经检查,发现爆保险,用电灯串接开机有待机电压,但是两个主绿波电容发热,并且有股异味。去掉灯泡,接电,电容旁的压敏电阻即爆,查大电容,桥都完好,换新的压敏电阻,去掉灯泡通电又爆,把大电容拆下来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压敏电阻,两个压敏电阻并联在两个大电容处,在桥处有260V电压,但是发现一个电容电压为260V,另一个却为Ov,这两个压敏电阻为啥会爆呢?

网友:
貌似哪路变压线圈短路了~

网友:
为啥不检测一下,开关管尼.

网友:
推动管是好的,因为可以输出正常电压,待机电压也正常,那两个全爆以后拆掉,大电容电压正常了,原先是有一个在里面没看见,所以那次量的话是0V,因为那个压敏可能已经导通了,所以把那个电容电压拉低为0V,但是因为灯泡限流,所以没事,一去掉灯泡就把换上的那个压敏电阻给爆掉了,怪不得有股异味,原来是这个东西发热引起的。

网友:
开关管不稳定有可能 找一对换了试看

网友:
一般只要将两个压敏换了,再测量两个大电容,只要不短路就行

网友:
压敏电阻是110V用的,两个串联,修理的话把110V开关拆除不用,换上220V用的压敏吧!

网友:
压敏电阻是270V的但是为什么拨到110V开关会把这两个给挂了呢

网友:
现在更换了两个压敏电阻,上机正常,不过电压跳变,问题蛮多

网友:
今天短接黑绿线,电压输出正常了,我一直都是短接灰绿线来启动电源,第一次出现这种故障,现在正常上机了

网友(2013-04-20):
超过抗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