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三星液晶屏的通病吗?

楼主(2013-01-03):
修了好多液晶。就是感觉三星有一批19的宽屏不太好。屏号:LTM190M2-L31、故障白屏。用代用驱动点白屏。就知是屏的问题了。找了屏电路发现一个十角的IC 如图:

  上面的IC 4 是AMV J 1M 我上网看了下是液晶寻址芯片。短路。我还有个三星白屏也是这样毛病。此屏主IC

这个小十脚芯片到底是什么。网上的资料很少。如何代换的。谢谢。

网友:
逻辑板一般没得换呢

网友:
买几张碎屏吧,那上面拆芯片换。我有一张奇美的18.5屏,也白屏,也怀疑一个14脚芯片坏,同时老烧一个限流电阻,还放着,没配件没法排除故障。

网友:
上面印的是代码..都是拆备料上的.

网友:
让大家想想办法解决很多用代码标识的芯原型号找出来,大家可以悬赏加多一些分

网友:
这样。这个屏就废了吗。从网上发。也没有什么用的。还是找个一样的烂屏修吧。

网友:
真真郁闷 。。

网友:
这个集成电路是DC-DC转换的,它将5V 变为屏所需要的多种电压,如25V. -7V .15V等,在破屏上拆一个试用为好。

网友:
的确是有很对件买不到  到处去拆  看看早几年的电子元件 上面的表示都很规范  现在的标识就是胡来

网友(2013-02-04):
AMV J 1M 到底是什么型号啊。我手头上也有个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