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30w 点不亮

楼主(2013-01-03):
看着电流在1.5左右像是没过显卡(因为显示的话电流在2a以上而且过显卡瞬间电流有1a直接跳到2a) 而且摸显卡温度不对 但是问题不在显卡 问题在南桥 风枪吹一下可能会亮 这种问题南桥要更换 重置不好用的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还有看到过显示后的电流在2A机器……1.4 左右机器就以后来米了……LZ是什么型号。2A才起……2A没显示我早就去修短路了、。

网友:
是这机器电流就是大 适配器上标的6.5A

网友:
换南桥就能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