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Ibm Thinkpad x200 触发0.22保护一例

楼主(2013-01-03):
IBM X200 机器型号
故障:触发 0.22A 掉电保护 TB自锁
据同行描述 是客户自己拆开清洁 换灯管 静电导致! 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是不信

机器是2号下午送来的,当时比较忙 在修 4416S 进水的 也是触发0.22 嘿嘿!当时就没看

3号 也就是今天 睡到12点起床去公司   晃晃悠悠  吃个饭 一点多才到公司

拿出 X200的板子  坑爹的二修呀, H8 换了 南桥换了,TB换了,3V 5V待机芯片换了

习惯性打下各大电感 木有发现短路的  通电 自动触发到0.22A掉电   不能在次触发 也没有待机

打开示波器 插电测待机 3V  闪一下 就没了,5V 只抬高 0.8左右就没有了,!  问题简单要么 负载拉低 要么芯片
没有输出。

也懒得换滤波电容了,直接上 TC4 上面加个 6.3V 1000UF 的试下。

插电 出待机了,自动上电到 0. 8几 掉电,。

让同行讲散热模组 内存 贴纸 送来。

把东西装上 换上电容   插电 自动触发到 0.22 掉电 故障又回原来一样, 看来思路是不正确的

0.22a 掉电   示波器打所有电感电压  都产生,闪一下就掉了,

测 u16 vin 5v  看来TB自锁。 重新整理思路 要考虑到整机电流检测

电感电压 全部产生 幅度也够  就不用考虑 缺电压
有可能引起的是 温控,  查  SHutDOWN2# 并 没有误动作  此时VCC3SW 还在的
当查到H8 SHUTDOWN# 时   为低
找到 温控芯片 MAX 6694

屏蔽 CPU 检测这一路 THRM#  跟
SHUTDOWN#  还是输出低

示波器打 抬高一点 就拉低了, 拆掉  MAX 6694 依然 还是输出低

把Q30 拆掉 机器正常。自动触发 0.56    接内存  看电流跳变 应该亮了, 打内存很多波

让同行送屏上来  接屏亮机器

最后换掉 Q 30 机器正常

估计最原始的故障是   红屏

网友:
楼主IBM电路学习得好啊,思路清晰,可以标为榜样

网友:
应该是师傅级别的吧。思路清晰。

网友:
屏蔽 CPU 检测这一路 THRM#  跟 SHUTDOWN#
楼主说下怎么屏蔽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顺着楼主的思路修修看,嘿嘿

网友:
看联盟出来的人杀IBM还是很爽的

网友:
杨总。好手法呀。。。。。

网友:
楼主的ibm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屏蔽 CPU 检测这一路  是不是短接15,16脚,??   还有 Q30是本体坏了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不算小修吧,楼主高人那

网友A:
最后还是红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红屏吗?

红屏是灯管问题,灯管我没有换 让同行自己换 我只负责 修好主板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楼主修了好久,才搞出来啊

网友(点评):
1小时 30分钟定位故障,后维修 测试

网友:
高手啊。膜拜。跪求楼主给我点ibm上电时序的资料,跪求。。。。。

网友:
IBM电源这一块,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高手啊羡慕的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