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池充电无线鼠标

楼主(2013-01-03):
以前买的无线键盘鼠标都是两节七号电池作为电源,好用到是好用就是鼠标电池不经用,两节南孚电池只能用一个星期就没有电了,正好手头上有好多没用的手机锂电池还有充电器,放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于是DIY了一个锂电池供电的无线鼠标,没有电冲一下电就行了,感觉很方便,绿色环保电池钱也省了改装如下

没有改之前的无线鼠标

拆开原有的电池盒

拆开的电路板和外壳

无线鼠标的电路板

准备DIY
首先拿裁纸刀去掉电池盒的内挡板
锂电池和从座充里拆的锂电智能充电板
加装了一个充电接口
装上试机OK
锂电智能充电板都已装好
大功告成,很好用,以后不用频繁的换电池了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自己用普通鼠标改装成蓝牙鼠标。等我有时间做一个,技术要攀比!

网友(点评):
半年没换过电池的飘过,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鼠标,这么耗电

网友:
`果然牛···············我都有台电话··

网友:
俺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这个要是做美观点  可量产哟!

网友:
要是那些生产厂家能改成可充电的就好了

网友A:
充电板是怎么搞的。

网友:
不错连充电的都是设计好了  可以投产了

网友:
太牛了,我也模仿一下,我也想做一个。就是想知道,楼主的电路是怎么改的。

网友:
想法不错  美观欠缺   直接上个充电的7号电池不就行了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是怎么搞的。

充电板是手机电池的座充拆下的

网友:
DIY 的精神不错,不过如果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还是买两个充电的电池

网友:
无线鼠标确实耗电。

网友:
你的这个什么牌子的鼠标啊 怎么没有中间的滚轮啊  呵呵

网友:
无线的用久了感觉越来越耗电。

网友:
如果做成有线无线通吃的就好了,像手机做一个固定接口,插上线用有线,拔掉线用无线,爽!!!!!

网友:
这个外观可以搞得更美观点

网友:
勇气虽可嘉,
但加了后,好用吗...

网友:
应该搞高级点的,无线充电!

网友:
楼主牛啊 改天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这个用的时候就不多舒服了吧

网友(2013-04-18):
充电器直接提供5V电压吗

网友(2013-09-08):
我也爱diy改锂电,家里的用电池的大部份都改锂电了,我都加了微型充电板、保护板,输出也加了稳压,万无一失

网友(2013-10-23):
以前也改过,充电锂电和7号电池两用的;表示有的鼠标直接用锂电鼠标会飘用不成,必须加个二极管降压才行

网友(2013-12-14):
如果是1.5V的,直接用个1117耿降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