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来也:V星945GCM5 V2不跑马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03):
  故障板型号:V星945GCM5 V2(ms-7267 ver 4.2)
  症状:上电不跑马,复位灯常亮
因今天下午修好了一片差不多类型的板子,为了防止大家认为我在灌水,就把这板子拍照上来了,吼吼

上电触发后,复位灯常亮,不跑马!看样子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对于高手肯定藐视之,但像我这样的新手肯定就没招数了,怎么办怎么办?孟子曰:凉拌!

好吧,先按时序测一下供电吧,测内存电压正常,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正常,CPU供电,*脏话*,又跟下午那片一样,没得!找找板上也没那个Q7管子好拆,没办法,找来图纸看看,先看看主芯片的基本情况。
CPU电源管理主芯片是RT8802A+RT9607+RT9619+mos管的构造;测31脚VDD电源供电正常,测1脚EN高电平,正常;测VID组合正常,测12脚DVD,0V,嗯?0V?不对啊,这脚0V就不对了。如下图:

DVD是12V经过2个电阻分压,后到达的,我计算了一下,大概在1.25V左右。0V的话肯定不对,测量电阻12V端为0V,经过跑线,此线路跟所有12V的滤波电容都相连!靠,难道是12V滤波电容有问题?!但是目测电容都是好的啊。翻过板子测各个滤波电容的+极,还真没得电压!好吧,换掉所有12V的滤波电容后,开机触发亮机了!
下图为更换电容前:

下图为更换电容后:板子边上就是更换下来的.

下图为更换后,亮机了:

顺利进系统:

看看,却是是7267吧:

每天修板,修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

补充内容 (2013-1-4 10:16):
这个12V是通过小4PIN口过来的,更换下来的电容为滤波电容,电容本身没有坏!只是性能不良,充放电不行,滤波的作用大家可以看看资料就知道了。因此,CPU上管还是有12V的,只是下管没得输出

网友:
黄 12V 都拉低为0了,电源怎么不保护?

网友(点评):
是滤波电容,看清楚了

网友:
思路好,技术好。可以教我吗?呵呵

网友:
那两个电阻也容易坏,导致DVD供电无

网友:
问下这个12V是怎么转换过来的。

网友(点评):
小4PIN接口过来的,不是电容坏掉了,而是电容的性能不良,充放电缓慢,如果真坏了就点不起来了

网友:
牛啊,有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