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E1100音箱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3-01-03):
客户送修的E1100音箱,当时接上外装电源(交流12V)蓝色指示灯不亮没有声音出,判定为音箱不通电故障.
只有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后来拆开里面一看,原来存在供电电路严重短路,把整流二极管所在的电路
板都击穿一个洞来。 看到四个二极管都拆走了应该是前维修者没有修好。
既然有严重短路,就先从供电电路那里开始检查入手,用断开法将TDA7379供电与整流电路断开,IC供电还是存在短路(有10欧电阻),拆下TDA7379检测已坏,但电路还是有10欧电阻,明显还有其他地方短路,翻开另一个面仔细一看发现一个瓷片电容已烧到发黑,

拆走瓷片电容后电路电阻马上变成几百K阻值。

拆走TDA7379,瓷片电容,安装整流二极管,通电试机,再检测TDA7379关键的工作电压,

装上外壳试机一切正常,大功告成。

post_deleted

网友:
这个音箱好垃圾的,声音开大乱成一锅粥。我上次修了一台式低音很小声。换个电容了事!

网友:
你配件挺多的,店在那个城市。

网友:
收了好多钱哈

网友:
上家就是因为没有功放IC更换,所以才放弃的,,

网友:
备货多了,成本也高了。好多事都是有关联的。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再问楼主断电法是杂回事。怎么接的啊。。

网友:
图纸要保密的。

网友:
好霸道的整流管

网友(2013-02-05):
图纸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3-03-14):
楼主专业的 这么多存货

网友(2013-05-09):
下个东西真难...怎么老不上来?

网友:
这个配件 修电脑的手里基本 都没有~
楼主 应该是 修 电器 的?

网友:
那个 tda 坏了 你都有配件换 楼主专修音响

网友(2013-06-15):
请教一下楼主你是怎样测试TDA7379好坏呢?还有就是瓷片电容烧成这个样,您是怎样找出合适的瓷片电容来替换的呢?真是佩服您,可以告诉小弟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里高手很多,只是我好多还不是很懂啊

网友:
还是没懂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块数字表要赞一个。。。。

网友:
进来学习参观

网友:
外行看图,内行当经验

网友A(2013-08-24):
表示前几天卖了一个。声音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可能是通病了,我的以是那电容坏,烧整流管直烧到变压器!

网友:
有付出才有回报

网友:
这个到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回头拿我的音箱也来试试.

网友:
烧的挺严重啊。。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你的图做的挺好啊,怎么做的啊,分享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就喜欢这带图的  讲解    能学到东西

网友(2013-09-25):
佩服啊,学习了

网友:
小音箱简单,

网友:
师傅好手法啊

网友:
修的不错!挺细心的!比我强多了!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阿,前者怎么修的,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维修方法

网友(2013-11-09):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 的维修人员.楼主有耐心呀

网友:
烧的好严重,维修这种机器感觉好有压力

网友(2013-12-12):
我估计,是电压突然增高,不然烧不了那么厉害

网友:
哪儿来的这么多配件啊.换我.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弄这些芯片跟配件去.

网友:
楼主水平真高

网友:
赚了不少钱吧。

网友:
漫步者的音箱里面功放电路大同小异 只要会修几个 就差不多了,一般都是功放芯片短路烧变压器或者是保险

网友(2014-03-21):
楼主备货好多

网友:
那个瓷片电容你没有装上去啊

网友(2014-04-25):
短路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 技术很牛逼啊 音响都会修 学习了

网友:
功放的修复相对还是比狡简单的两住供电输入输出。。。

网友:
楼主是不是学过音响功放维修的呀????讯维有功放、音响的课程吗???

网友:
这种东西能报多少钱,贵了人家不修,便宜自己划不来

网友:
有源音响(杂牌的)电源供电一般是多少伏啊?220v转?v的直流供电板坏了。我想接个外接电源。求高人,多数是多少伏啊?

网友:
烧的比较严重,楼主威武!

网友:
这个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
好心情 这样的都能去修好,,,,,,,,,,,,,,,,,,,,,,,

网友:
哇 明确啊,怎么就烧成呢个样子了呢,这功放的配额件都有,看来楼主还真是专业啊,原来攻防里的电路就这么点啊,没都少东西吗。

网友:
我比较喜欢3886 和7294! 1521用过 发热量不小的说!

网友:
LZ介绍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这样的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