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3):
sdc7500 lm339 强制开启5v 输出没有,12v正常,负12v 是负30多,12v 有14v,哪里坏了?
开启

网友:
查反馈电路吧楼主

网友:
查稳压电路部分

网友:
先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是否良好再说。

网友:
强制开机的?5v没有输出而其他输出高,很显然5v输出部分击穿的可能很大。

网友:
检查一下5V输出的复合二极管是否有输出,没有就焊下来检查,有就查大线圈有没虚焊和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