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专贴(1)非常火爆

楼主(2013-01-03):
最近遇到三四片E40 英特尔集显的板,HM55芯片组。最开始都是有其它的故障修好后测试的过程中发现进系统黑屏(完全不显示并不是暗屏),卸截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下进系统正常。

故障:进系统黑屏

采取措施:

首先排除软故障,官网下驱动,无效果。
刷两个BIOS程序,无效果。
重装系统,无效果。
换CPU,无效果。

开始搞硬件了,检测发现进系统后黑屏后PL11+VCC_GFX_CORE_P电压没了,更换这组供电的一整套(芯片+场管+电感+大电容),无效果,查供电芯片MAX17028的工作条件正常,打VID的阻值正常。

傻眼了,没招了,开始想冲动一下搞HM55的南桥,这板只有这一个桥,但看了一下图纸+VCC_GFX_CORE_P电压都没到南桥。于是还没冲动。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搞得像间谍似的,还走漏风声

网友:
你测量下ON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的话,就是电源这块的问题,没有的话就是前继的问题,如果是电源这块的问题,在进系统之前测测电感有没有杂波,看是欠压保护还是过压保护

网友:
黑屏前后ON都正常,进系统前无杂波,,电压1V多点。

网友A:
能把测过的每个引脚的电压写出来吗,是没电压时候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测过的每个引脚的电压写出来吗,是没电压时候的电压

明天测了贴出来,现在已经下班了,现在记得确定的是芯片供电正常,ON正常,升压正常,VID CPU装上去阻值全部都一样,其它的记得不太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测过的每个引脚的电压写出来吗,是没电压时候的电压

现在确定的是黑屏后芯片的供电正常,ON正常,升压正常,在装上CPU的情况下 VID阻值正常,其它的记不清了,明天再看看,多谢费心。

网友:
不会是CPU的问题吧 i3de?

网友:
测一下这一路供电IC周边的小电容小电阻。。看看值是否不对。。比如说CS脚。。过流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掉了,换个吧

网友:
这有可能是显卡,你先把显卡加焊一下试试不行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咨询下售后服务

网友B:
gfx没记错的话,好像还有一路main on或sus on通过场管或三极管来控制输出的,别盯着一个地方不放。另外客也不让你请了,有时间多出好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fx没记错的话,好像还有一路main on或sus on通过场管或三极管来控制输出的,别盯着一个地方不放。另外客也 ...

等下好好查查,GFXVR_DPRSLPVR应该是一个什么深度休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fx没记错的话,好像还有一路main on或sus on通过场管或三极管来控制输出的,别盯着一个地方不放。另外客也 ...

兄弟能说得详细点吗,我查了一下,MAX17028第6脚和第7脚有嫌疑,但现在手上有其它事情,等会有空了好好看一下,,你说的通过场管和三极管来控制输出的,我查了一下图纸,没找到,只找到一个放电电路,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但也有可能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有一同样问题的,望大哥指点

网友:
板子有进水吗?显卡周围看看有没有掉件啊?》

网友:
有没有单纯是屛线问题的可能,见过屛线问题导致进系统黑屏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进系统也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