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7900GTX外接供电提示供电不足

楼主(2013-01-03):
丽台7900GTX,外接供电问题导致进系统提示供电不足,目前已通过12V外接供电的的脚位(该脚接地)引入PCB上并外接一个耦合电容对地耦合,另外一路连接进PCB过孔,但是背面无走线,推测走的内层,请问一般供电检查从12V接口出走线一般是通往哪里?一般情况下是什么问题导致外接供电检查问题的?有高手答疑吗,谢谢!

网友:
求高手指点迷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