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 cm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3-01-03):
同事的机器,下午给清灰。回头他说别人改密码后进系统需要按很多次F2
虽然知道放电没用,我还是做了。
哪位高人可以告诉我除了刷bios,换芯片,还有啥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我不是高人,我刚买了编程器,我收上也有个A8S的尸体主板,如果你在太原的话,我免费给你把我主板的BIOS备份出来,给你刷进去!正好让我练练手!!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个算码表的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传说中的密码表。。。。可以用通用密码解。。但对新机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
密码演算的话比刷BIOS麻烦,而且大多用在IBM,楼主还是安逸刷把,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是什么密码啊,BIOS密码应该进不去系统的啊

网友: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