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寶看到這二手主板東芝L30但沒了一塊芯片可買用嗎

楼主(2013-01-03):
因筆記本主板壞了,想找塊二手主板,在淘寶看了一塊,但沒了圖中紅圈芯片CB-1410QF,這芯片有何作用,可否買來用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io芯片阿,楼主不懂修板子劝你还是买个好的板子得了

网友:
Keyboard Controller
键盘控制器

网友:
那是少的EC,没有这个全板不工作。

网友:
奇怪了,我在网上查了,这个应该叫键盘控制器芯片,用ATI芯片组的有些没有集成键盘控制器的要另外有芯片负责!你可以对比一下南北桥,看是不是也存在差异~

网友:
要买就买好的吧

网友:
LZ是自己用啊。。都想LZ这样。自己买了。那我们修笔记本的干啥?

哈哈 同意 EC 都没有的板子 也能开机。。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
都不懂还买这种的

网友:
估计这个是坏板吧。

网友:
我想这片主板因该是没用了,直接把EC取下不让通电

网友:
淘宝陷阱太多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不贵的,还是买个完整的吧

网友:
没了EC还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