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芯片用95831有一路电不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本人在维修过程中已经见到两个这样的问题:就是cpu供电芯片用的是95831,开机时两路cpu供电都出来了,还有一路电出不来,修第一台的时候没有了思路,这一路电是给显卡供电的,报着试试的态度刷了一下bios,结果好了。最后想一想也有道理,可能bios里可以控制显卡的供电。
      我修的两台机子不是同型号的,第一台忘记了,今天这一台是华硕的k53sv,两台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好了。希望给大家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确实很好的经验,CPU供电BIOS控制,有点想不通

网友:
这样的故障点,真的容易走弯路啊,楼主水平够高。

网友:
搞过一台,也是华硕的,CPU电压不出来刷个BIOS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修过一台y460  显卡无供电  刷bios好了。。95831 cpu供电不出好像是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谁知道原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奇怪啊,供电的问题,刷BIOS会解决,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到底刷出来了CPU还是显卡供电啊?

网友:
带集显I3的?机器真正故障应该是BIOS错误导致的不复位,这个集成显卡电压要复位跑码之后才会有的

网友: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显卡的供电是BIOS信息里面的时序不对所以不出的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导致CPU不发出SVID信号给供电芯片。不控制出来显卡供电。

网友:
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水平高超,而且无私奉献,太强大了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马上试一下

网友:
有台y470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也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台。K53SV 电流1.0 不动 自动上电  CPU电压有一组没出来。。没头绪  看到LZ发的这个 我去试试 OK了 也告诉大家

网友:
K53SV  觉得应该是通病。。付上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53sv I3 i5独显.zip

1.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K53SV

网友:
谢谢楼主这位同学了,还有就是这个95831的芯片也有坏的,我遇到过。这显卡的电压是跑码后才有的,刷BIOS好。应该是没跑码,的缘故

网友:
遇到过此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