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开机屏亮无显示

楼主(2013-01-04):
今天收到一台dell N4050笔记本,机子摔过的我换了张屏,开机一看居然屏亮无显示,显卡我做过了还是一样,望各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
  屏供电  屏高压供电  屏线对地阻值。。

网友:
你给的测试点太少了   屏幕是怎么亮法?  黑屏?白屏?灰屏?   屏线测试点都测了没

网友:
屏幕灰屏供电都测试了 主板的屏接口21 22脚电压为0v其他都有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屏幕换了新的也一样

网友:
显卡卡的输出还有问题啊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这位朋友

网友:
屏接口21 22脚是屏的主供电吗

网友:
21 22脚是USB_CAMERA#  USB_CAMERA信号

网友:
屏接口的5 6脚lvds_ddc_data  lvds_ddc_clk为3.3v电压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后端有短路

网友:
灰屏5 6脚lvds_ddc_data  lvds_ddc_clk为3.3v正常吗 20脚 lcd_tst_c0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