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今天是元旦本想向师傅请假,放天假出去玩玩的,谁知道被师傅老人家不批准说是必须修好他手上拿来的那块板子,我看下师傅他脸上的表情笑嘻嘻的一副老奸巨滑的样子,胸有成竹的说看来今天元旦你是出去不了玩了,唉都大过年的还以损我为乐月球什么时候开发地球我待不下去了,说完师傅就开始玩97了,唉整天在玩97有何用游戏是害人的啊!不过我也玩他不是我的对手,我看他和网上对打输得多经过我指点后变厉害多了,97上变成我是他师傅哦!呵呵!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么。
       回到正题在师傅哪里接过主板一看这是一块型号为MS—7139的主板平时主板玩得少不知道这板是啥牌子的,说实话学了一个月发现自己还是不会修,理论都不行不像论坛里的高手那样三两下搞好了,心伤啊!无脸见江东父老,目测下这板子发现CPU那边的电容大着肚子的有好几个想着换了就好了,换好了通电测试卡闪一下就灭了,开关脚无电压,这现象给我的感觉是12V短路了,测量了CPU所有的管子没发现有短路,莫非是IC坏找了个相同的换上去开机再试还是一样,不会吧!这次我不插4P想看看他能点亮不,闪电般的亮一下就灭了,我就奇怪了,难道不是CPU部分短路,走枉路了我笨嘛没办法,这下感觉是全板短路了,但是测试了全部管子都没有发现坏的,难道是桥坏不可能啊桥坏也不可能这样情况的,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无从下手,没有思路,看来今天是玩不成了的,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师傅过来了,说这板是有点难度的,师傅慢慢的为我讲解,说看到北桥旁边的大MOS管没,你在看看管子的后面,管子的后面黄黄的,有点烧焦的师傅说都成了这样了,你说有问题不,如果不是虚焊就是坏了,师傅叫我先加焊下,不行就换了,我加焊下不行就换了一个一样大的管子,通电就行了,我就纳闷这样读行,后面师傅说这是北桥缺少一组供电从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那个管子拆下来测没有坏就是用不了,还真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板子,当时我就无语了。不过还不错,有学习了,小生第一次发帖如有写不好,请大神别喷,在此谢过了。

网友:
多学习   会成长的

网友:
应该是那个管子,性能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管子没怀的

这种有可能是管软故障,测量时正常,上到板子上通电,就是不行。

网友B:
这个MOS坏了引起开机掉电?这个见得少,一般都是开机不跑吗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MOS坏了引起开机掉电?这个见得少,一般都是开机不跑吗的多

可能真像版主你说的故障吧,平时很少见着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MOS坏了引起开机掉电?这个见得少,一般都是开机不跑吗的多

没错就是MOS管子的问题引起开机掉电

网友C:
MOS管软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管软击穿……

拆下来测量并无问题

网友:
兄弟加油!遇到保护的打下PSON的电压还是5V的话就是主板保护,缺供电之类的。与短路无关。说的不对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测量并无问题

软击穿拆下来测阻值测不出来的。

网友:
软击穿的是最难测出来了!!唯有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管子没怀的

这种有可能是管软故障,测量时正常,上到板子上通电,就是不行

说到底还是坏了!

网友:
缺电压保护了

网友:
碰到过,测不出来,只能代换。

网友:
修过几个这种板子 每回都是用手一掰就掉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