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04):
(图片)

网友:
1117待机部分吧

网友:
1117待机部分

网友:
5VDUAL经过1084和1117降压之后转换为3VDUAL和3VDUAL_SB信号,3VUAL_SB经过R281为-RSMRST信号提供上拉。发出待机电压好信号。

网友:
4楼完全正解!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 也看不懂???

网友:
两个都是稳压管都是3脚进,2脚出,1脚反馈然后将5V转成南桥的SB待机和南桥的ACPI复位信号~~

网友:
我只知道5VDUAL是双电压供电

网友:
好像是 待机电压信号!

网友:
楼主去进修E文!Dual:双,重复的意识!只要你理解这个单词你就会对这个电路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