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sgc-dw(g1)自检后不动了求如何修?

楼主(2013-01-04):
故障现象:华硕DSGC-DW(G1)图形工作站突然死机不动了,重启后就出现这个情况如图2

同时BIOS也进不去了,并对电池进行了放电处理,拔下硬盘、光驱等外设如图3

对内存进行了处理并重新启动故障不变如图4

没有思路了,哪位大侠修过这种故障帮忙提供下思路。
   {:soso__6532065005608724585_1:}

网友:
先代换内存看下   再换CPU   然后看桥(南)

网友:
果断bios问题,个人感觉啊

网友:
先bios,后南桥吧

网友:
先放放电,在刷个bios

网友:
放电没用的,重新刷个试一下

网友:
工作站没修过,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放电 ,处理内存 ,刷BIOS都处理过没用,单个U可以进系统但很慢,双U自检后就死机了检测卡显示9C过不去了。

网友:
查看BIOS电路是否正常,特别是它的供电是否波动,再就重刷BIOS了

网友:
没刷过这种板的请教如何刷谢谢

网友:
bios程序掉了

网友:
各位大神有没有修过这种板的给个好思路急!急!!急!!!

补充内容 (2013-1-6 10:10):
有没有大神修过这种板子的请回复

网友:
怎么大神都没出来,请大神给个思路,急急急